设备振动的分析---请教

楼主(2010-07-22):
设备振动的分析目地是减振或激振,如何分析呢?本人想到了间接分析的办法,
如下图所示,回转筛前部由偏心轴驱动,尾部由滑动支撑支撑筛船,整台设备通过前后共四个吊环用钢丝绳吊在楼板上,
个人认为,如果找出四根钢丝绳的受力值,然后通过一定措施让钢丝绳所处的四处楼板位置受力一致,则可以达到减振的目地。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接上四个传感器吧,又不贵

楼主:
传感器不能彻底的搞清楚问题所在,
不过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

网友(2012-04-01):
这个原理和江苏牧羊集团的振动筛原理差不多,都是低频宽振幅的筛子,他的也是用四个吊环吊起传动端,你可以参考下,振动速度值好的话可以在4.5mm/s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