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的压力-流量特性---请教

楼主(2010-07-23):
最近在学习伺服阀,看到有一节讲伺服阀的额定流量中,

有一个伺服阀的压力流量特性图,是一簇直线,我不太看的懂,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

伺服阀的压力-流量特性图。

网友:
伺服阀的压力-流量特性图一般是检测设备经过测试随电脑扫描出来的,主要就看几个技术参数指标 比如零漂、零位死区。。。。。。其最佳值有参考的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考虑零漂、零位死区等几个主要指标

网友:
压力流量特性图,是一簇直线,指的是不同输入信号下,也就是伺服阀不同开口情况下的曲线。俺还教过伺服课呢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了,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