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R怎么编--请教

楼主(2010-07-23):
我用的是北京凯恩帝系统数控车,刀是R4的 哪位大侠能把这R的程序发下,在下感激万分,急用!!!!!!

网友:
不是很会,顶一下,看看。

网友:
难度在那里?没看出来.

网友:
直接装把35度刀,磨下刀【片,划下程序。MAST就行了G73跑几道OK

楼主:
不是很懂啊,我才接触这行业没多久,你可以用我给你的条件 来段程序给我吗?我很急用啊,谢谢各位啦!!!!

网友:
用手工还没有看到谁编过,这类的东西我这里做的太多了,不过都是用电脑软件自动编程出来的,我现在也在寻思着如何用手工来编程,感觉很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普通刀,用指令G03或G02直接搞定。

网友:
太晚了,明天弄个法那克的给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了,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简单,你可以用两把刀,第一把外圆刀用于车外圆,第二把刀是外螺纹刀,专门车圆弧,好像z方向要求不严,只要对好刀,就可以了,坐标自己算

楼主: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这个系统的没见过  但是 我用的广数 用G03 G02直接就可以加工出这样的零件啊  都在要求内 有难度?没难度?有难度?

网友:
广数980tda 广数980tda

网友:
怎么弄的LZ能分享下么·······

网友:
R8我都是用成行刀的....................

网友:
虽然我几年没摸过车床了,但也没看出有什么难的啊

网友:
有机夹刀的话最好了,没有的话用割刀先拉荒,然后用尖刀一刀跑出来就行了,不过尖刀不抗用大批量的不行,如果你能摸得了R刀也行,磨个R1.5的就行,车同心圆应该会吧,呵呵呵。。。

网友:
刚才光看图了没看见,<<我用的是北京凯恩帝系统数控车,刀是R4的 哪位大侠能把这R的程序发下,在下感激万分,急用!!!!!!>>呵呵呵呵,,~~~~~~~
G99;M03S500;
G0X69.Z-8.;
G1X60.5F.1;
G0X69.;
G1W2.35F1.;
X59.7F.1;
G02X60.3W-2.35R2.35F.1;
G0X69.;
W-2.35;
G1X59.7F.1;
GO2X60.3W2.35R2.35F.1;
G0X70.;
Z200.;
M05M30;
我用的是大森系统一般就这样编,你参考下,呵呵。。,,,

网友:
用小于R4的圆弧刀 加上刀尖半径补偿 用G73可以加工

网友:
G0X59.7
Z0.5
G1Z-6.025F0.2
G42G02X59.7Z-11.175R7.55F0.15
G1Z-16.0F0.2
试一下吧!

注:
刀尖半径用R1.2
最好使用球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