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仿真模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0-07-23):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比例阀的仿真模型,输入为正弦函数,现在我的液压缸的输出函数不是成正弦关系,不知道模型或者参数哪里设置的有问题,请知道的解答一下!谢谢!o(∩_∩)o...

网友:
楼主,描述的情况太简单了吧,你不能要求论坛里的工程师和你做一样的工作,了解和你公司一样的产品和设备等作业工况吧,图里仿真部分的执行和反馈元器件代表的含义及其相关技术性能没用过是较难理解该系统的,这里我想学习下:出于什么目的你液压缸需要输出正弦函数,你是如何认为你系统中的比例阀可以将仿真参数有效传递给液压缸的呢?

楼主:
是这样的,想仿真一个海洋钻机升沉补偿液压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的冲击,船体在海面上是上升和下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正弦波动。现在想通过主动补偿使,船体上升的时候,船上的挂钩在液压缸的顶驱或者拉动作用下,距离海底的距离一直保持不变!现在我这个仿真模型,只是仿真一下在正弦函数的作用下,能够是液压缸的动作呈现处相应的正弦形式!

网友:
比较有深意 可惜我对比例控制不是很熟悉 但据我看要实现这种输出最好采用电液伺服阀或数字阀 而且问题应该主要在电气控制上 比例阀只能定性输出 而在海洋里面影响的因素太多  当然我也是定性的分析 这个还要看你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和环境考虑

网友:
描述的情况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