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测0-1000Pa的压力,精度1Pa, 选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0-07-23):
各位论坛里的高手,请教一下关于高精密度压力传感器的问题,我想测0-1000Pa的压力,精度想控制在1Pa,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啊?非常感谢!

网友:
找几个厂家的样本看下先

网友:
有万分之一精度的  找的到

网友:
我见过负压的,但是正压力的没见过

网友:
没问题的,选好外面的模块就可以啦。国产的麦克,但我不用,比我们用的美国压力传感器还贵。美国的牌子我不记的啦。一个大概800块。

网友:
这样要求很高,也行贵,也只电阻式传感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