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的困油---请教

楼主(2010-07-23):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小细管子,加的对不对?到底是为了解决困油还是冲洗轴承的...谢谢了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该油泵(导热油泵)下面是接的进油上面是出油,作用是润滑。上面接口图片没有看清楚。

网友:
自己加的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额

网友:
管道配的太次了  哄弄人呢吧 哈哈 那个管子是设备自带的  看油漆就知道 出厂前配好的
困油是开卸荷槽。润滑不润滑要看介质

网友:
我个人认为:该油泵(导热油泵)下面是接的进油上面是出油,作用是润滑。上面接口图片没有看清楚。
引用 网友A:

    同意此观点,如同我刚修的一个凯士比热导油泵,细油管是供轴承润滑和机械密封散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润滑?怎么润滑...我觉得是吸机械密封处的渣子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泵是买的,现在怀疑它接的有问题...

网友:
齿轮是最简单的泵 只要它泵油就可以了  有些东西是意想不到的

网友: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小细管子,加的对不对?到底是为了解决困油还是冲洗轴承的...谢谢了啊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齿轮泵,应该是流体循环用的涡轮泵

网友(2010-09-14):
貌似一般都是开卸荷槽吧,还要用管子?

网友:
我认为是一个分流的润滑管线 在泵供油的同时给另一个轴承提供润滑

网友:
看不清楚,能多放几张图片吗?从不同方向多拍几张,不然就是在瞎蒙啊 呵呵

网友:
本质上讲解决困油是不可能的
单纯从这个硬管上来讲的话 貌似润滑吧。

网友:
提供循环油路,主要作用润滑

网友(2010-12-08):
学习了,不过不知道用途呵呵e

网友E:
管子是冲洗机封的,不是润滑轴承用。
轴承的润滑是靠输送介质来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子是冲洗机封的,不是润滑轴承用。
轴承的润滑是靠输送介质来完成的。

我觉得这样说的还是有道理,但是冲洗机封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润滑用的。
我没见过这种齿轮泵。
你的照片看不太清,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