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管材盲孔怎么制作??

楼主(2010-07-23):
有哪位高手知道硬质合金管材盲孔怎么制作?

网友:
硬质合金是用烧结方法得到的。要盲孔管材,可以用盲孔管坯。
在已有硬质合金棒上做盲孔,只好用电加工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看你的东西有多长?精度?多大的孔?

网友:
我们这里可以做,就是用45号钢,先钻一孔,然后再倒入合金粉,用设备把粉末均匀的烧结在孔壁上,再铰下孔,OK了

网友:
硬质合金是用烧结方法得到的。要盲孔管材,可以用盲孔管坯

网友:
电火花成型机

楼主(2010-10-20):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办法使得成本很高,用户不接受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户接受什么方法?个人感觉除了以上那两种方法好像没其他的方法了,硬质合金上面加工螺纹都是放电加工

余量少的话也可以磨削,但是那个效率会让你抓狂,看看刀具就知道了,一个刀片几百块的很常见,况且刀片还是模具烧结的成型呢

硬质合金加工价格本来就高,用户应该是接受不了你们的加工价格,他才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做呢。

楼主:
感觉到你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