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零件为铜件,表面需要研磨---请教

楼主(2010-07-23):
如图零件为铜件,表面需要研磨,但研磨后表面外观不好有划痕应该怎么处理?修砂速度,研磨量,及研磨速度都调试过,还是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愁死了。望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先谢拉!!

网友:
冷却液是什么?
有无过滤?

网友:
把资料弄详细了,我在给你推荐几款研磨方法,光度可达0.0006μΜ

网友:
把资料弄详细了,我在给你推荐几款研磨方法,光度可达0.0006μΜ
引用 网友A:

在常温下,已知铜的原子直径d=2.55X10-10 m,求铜的晶格常数。

铜是面心立方的结构,那么化简图就相当于一个正方形,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圆,然后中间有另一个圆与这四个圆相切,而且这5个圆的直径是相同的,都是铜的直径,那么就有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就是其晶格常数。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
根号二倍的晶格常数=两倍的铜原子直径
计算得到晶格常数=0.3606nm

网友:
哈哈,你不知道什么手段了吧,明天的吧,如果要达到高镜面光度,那不能说是研磨了,那是抛光。我们单位有个零件,材料是硬铝,材料内部有20%碳化硅,知道碳化硅把,就是金刚石粉,颗粒大小0.001。要求两端光洁度0.012Ra。问题是光洁度做到0.05时就提高不上来了,材料内部的碳化硅发暗,光亮度上不来,常规手段是不行的,

网友:
明天给你推荐几款....................如果你关注了高端技术理论,我在里面都有详解

网友:
你们都是高人啊,小弟佩服,希望哪位大哥带我,不胜感谢

网友:
哈哈,你不知道什么手段了吧,明天的吧,如果要达到高镜面光度,那不能说是研磨了,那是抛光。我们单位有个零件,材料是硬铝,材料内部有20%碳化硅,知道碳化硅把,就是金刚石粉,颗粒大小0.001。要求两端光洁度0.012Ra。问题是光洁度做到0.05时就提高不上来了,材料内部的碳化硅发暗,光亮度上不来,常规手段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A:

SiC=金刚石粉,我out了

网友:
田大侠,正经答楼主问题后再胡说不迟。
碳化硅=金刚石粉?
光洁度=光亮度?莫非机械有视觉感受,说:不靓的不喜欢!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目的是帮楼主把帖子顶上去!

网友:
我只用普通的磨床配上通用的最粗的砂轮来  磨削的  看出来的光洁度粗糙啊抖很好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 要求怎么样

网友:
看图好像是静压或动静压轴承,但我不是做工艺的,我把公司磨床静压轴承精加工大致介绍下,轴承内外圆均上磨床磨,表面粗糙度达到Ra0.8就好了,圆柱度及同轴度好点就行,外圆面因为其尺寸和体壳孔配过盈,配好过盈量就行,轴承温差法装入体壳孔后,内孔直接研磨杆研磨,提高表面粗糙度和圆柱度及前后 两轴承位的同轴度,研好后配主轴。研磨好后表面粗糙度值达到Ra0.1,圆度可在0.001-0.002。我认为常规方法加工出来是最好。

网友:
我先说第一种方案简单实用。适合大众口味。可以抛光嘛、研磨好了,光度上不去,可以去商店买点抛光液,抛光液颗粒大小可以选择,品种很全,抛光液喷在零件内孔和表面上,电磨头在配合毡布轮,高转速的在零件内孔抛光,这样就保证了光度,也不掉尺寸。外圆用角磨机配合毡布轮,零件和角磨机一起旋转,这样光度有上来了,

网友:
用单点镜面车削,我觉的这个零件就可直接做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镜面??

网友:
磨削
研磨
抛光
三者是有些区别的。
楼主只说了研磨。
但是资料实在不太详细!

网友:
谁说抛光不会掉尺寸?我们做的一批轴承内圈安装不上,就是通过抛光解决的。

网友:
看零件图研磨平面是为了密封用的,如出现研磨面粗糙度不理想,大都是研磨膏的问题。一是研磨膏颗粒太粗,可改用较细颗粒的。二是研磨膏质量的问题,夹有杂质,另换一块研磨膏。

网友(2013-01-23):
我遇到很棘手的问题:零件平面粗糙度要求0.02,我尝试过很多方法,先是用铸铁研磨平台配以金刚石研磨膏来研磨;然后再用玻璃平板研磨;最后用棉毡配以铁红起光,都没达到理想效果,用平面检测光镜检测,都看不到光圈,现在请求各位高师给咱支招,拜托各位啦!我很急需!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