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触点压力该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10-07-23):
请教各位大大:如上图所示为一典型电磁继电器触点示意图。
如要测量出动触点与静触点1的接触点P的压力,
因为空间限制,不可能直接施加测试力在接触点P上,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测出P点压力或近似压力?

网友:
把静簧片更换成压力传感器之类的测量压力的量具就好了吧

楼主:
检测压力的前提是:不能破坏现有的产品结构。其他一些继电器因动簧片暴露在产品外表面,固可以用压力传感器之类的手段测得近似值。

网友:
采用法码可以近似求出动触点与静触点1的接触点P的压力。方法是在动触点前端用较细有铁丝套住触点将法码加在铁丝的另一端直到动触点与静触点2接触此时法码重量就是静触点1的接触点P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