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带轮系列 怎么跟轴固定

楼主(2010-07-24):
请问--同步带轮系列 怎么跟轴固定
我的非标准的是这样的配合的
轴+键槽+内六角固定皮带轮
请问 同步带轮系列 是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
方法很多啊,以前多用涨紧套的,也用键槽和顶丝定位的,受力不大时还用过直接在轴上铣台阶,用顶丝锁死定位的。其他螺母锁紧啊都是可以用的。
不过我是非标设计的,什么标准的我可不大关注的,哈。

网友A:
轴中心加工螺纹孔,用端盖压紧

网友(2012-09-06):
轴承端盖-制动螺母-紧定螺钉

网友:
键紧定螺丝涨紧套 锁紧螺母都可以  只要轴向周向定位就好了

网友:
方法很多,有加键槽紧固螺丝锁紧的,有加张紧套的,有螺纹加端盖顶紧的。

网友(2013-10-29):
学习了,正对我有用,谢

网友:
上面那大师说的对呀

网友:
键槽 涨紧套呀

网友(2015-05-19):
方法很多,你买同步带轮,厂家的手册上面有说明。

网友:
一般用涨紧套

网友:
我们设计的产品功率都不大,直接在轴向铣扁,和带轮配合,带轮上打顶死孔,用顶丝一顶就规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中心加工螺纹孔,用端盖压紧

用压盖这种办法,间隙过大,轴/孔之间还是会打滑的

网友:
敢问楼主,什么叫“同步带轮系列”?
一般轻载没什么精度的直接用顶丝,有负载的可以用键,有精度的最好用涨套,方便。

网友:
方法很多,锥套与带轮合作更好,可以同一个供应商提供制作啊

网友:
2楼说得很全面!

网友(2015-08-17):
键槽,热套,螺丝锁定都可以。

网友:
已经做过一个模型车,也是用的键槽固定的

网友:
键槽,涨套等

网友B(2019-10-11):
我也有一个相关的疑问,为什么会有同步带轮与轴用轴承联接的?那动力怎么传递到轴身上的,真的很疑惑啊!!!有人能指教一下吗?(结构是贴标机里面的收标模组))

网友(2021-12-27):
这是何种固定方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相关的疑问,为什么会有同步带轮与轴用轴承联接的?那动力怎么传递到轴身上的,真的很疑惑啊!!!有 ...

你说的应该是被动轮,不需要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