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传送---求助

楼主(2010-07-24):
想解决滚筒传送过程中的惯性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比如,我滚子直径100,要求速度1200MM /s,传送距离6米,承载5T,要求到位后瞬间停止,不能有惯性位移,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啊,最好能提供解决方案,给我进行工程改造,急急急!!!!!!!!!!QQ:153155074

网友:
工件1200MM /s,传送距离6米,承载5T。

     我是这样理解的:

     工件由零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加到每秒1米2速度,基本上是刚刚加到速度就要求急停。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你的工件什么形态?

网友:
在距到位点一段距离的地方设置传感器,物料到此位置时开始减速,这段距离要计算好,最好根据你的要求设计一个速度图,这样你就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详细,不好说,是否可以在末端增加个挡块呢?

网友(2010-10-06):
可以用个从滚筒间隙向上伸出的挡板啊,控制好挡板伸出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2012-02-20):
做个挡板?那得多大强度的?4吨的东西在1.2米/秒的速度下突然停住。

网友(2012-06-12):
用链式机就OK

网友:
要瞬间停止,那要有负的加速度,也就是要有反反相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