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工具包

楼主(2010-07-24):
(图片)

网友:
就是这些东西
:<1>:秒表的使用
1:第一栏为系统时间,和你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是一样的,不过带有秒指示.
2:第二栏为定时开/关时间;在右边输入筐内设定定时时间(格式为H:M:S)
  若定时时间到,就会在下面有"定时时间到"和声音提示.
3:秒表功能,点击"启动/复位"按钮,秒表开始记时,并在下面显示记时时间
点击"停止"按钮,秒表记时停止;再点击"启动/复位"按钮秒表清空复位.
4:最下面为一装饰钟,没啥功能,好看而已
5:扩展功能,加入钟控功能,通过PC接口和MCU配合,控制.......
<2>:色环电阻查询
1:第一排为色环电阻类型选择,一般常用的色环电阻有三种,三色环(一般为
碳膜电阻,四色环和五色环(一般是金属膜电阻),其中三色环和四色环的标注
规则是一样的(三色环少一个精度环)
2:最左边一条色带为标准色卡,右边四/五条色带为电阻每一环的选择色卡
点击他就能改变电阻上每环对应的颜色.
3:选好颜色后按转换按钮就可得到相应的电阻值.
4:由于金属膜电阻有一层底色所以实际电阻的色环标注容易误读!
<3>:单位换算
1:常用的一些非公制和公制单位之间的互相换算(DEMO版的暂不能用).
<4>:七段码查询
1:输入数码管每段和单片机输出口对应的I/O位(只能是同一个口).
2:输出方示,这里提供了几种常用MCU的建表方式.
3:显示方式,分为共阴和共阳.
2:选择码型(单击绿色数码管的每一段可改变码型;不同的厂家有时排序不同).
3:按全部转换或单步转换就OK啦!
4:其实用164或595等驱动段,和I/O直接驱动在查码表上是一样的只是第一行
输入的是与其寄存器每一位对应.
<5>:传感器阻值AD转换
1:直接给出了两种温度和一种湿度传感器的AD转换表.
2:其他温度传感器的转换表需手工输入其阻值经转换得到.
3:本软件生成的AD转换表精度为1度.
<6>:转速表
1:需和串口配合(波特率9600,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8位数据,二进制格式).
2:接受数据格式(55H+AAH+数据1(16位数据高8位)+数据2(16位数据低8位)+FFH).
3:数据1和2是每转的时间(us).
4:上,下限值为右边图示条的显示范围.
5:下位机你可用任何MCU来编,按上面的编码规则,你能在"即时数据窗口"观察数据
6:当串口调试工具来用.
<7>:串口工具(DEMO版的暂不能用)
<8>:红外读码器(DEMO版的暂不能用)
<9>:字模(DEMO版的暂不能用)
<10>ICC TO ASM(DEMO版的暂不能用)
                         THE END

网友:
好东西下载下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多学习一些别人写的东东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2010-09-13):
学习学习总有好处

O(∩_∩)O谢谢楼主

网友(2010-11-21):
工具包?太夸张了吧!?但是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呀& a( ?' q) k% a  {
学习学习啦

网友(2011-03-09):
本来还想问里面都具体包括什么东西,没想到楼主已经写了,周到

网友:
初到,看看学的会吗?

网友:
我也下载了,真好,谢谢好心人

网友(2019-05-10):
色环电阻目前用的少了,大部分是贴片

网友(2020-03-24):
感谢楼主分享,世界上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