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是机械本体加工精度不够,装配调试---紧急求助

楼主(2010-07-24):
之前做一个机器本体,目的是通过电机驱动机械本体在主轴上上下升降,共三个主轴,本体也是三部分,分别在主轴1、2、3上上下滑动,但本体加工出来后,电机无法让本体上升,只能下降,我怀疑是机械本体加工精度不够,导致阻力较大、导致,但现在一时没有定论,我想咨询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检测和改善措施?

由于项目紧急,小弟在此有礼了!

网友:
请把你做本体的装配图帖上来,你这样说实在弄不明白是什么?

网友:
三个主轴上下滑动直觉是多了,二个都嫌多,一个半最好。你可以这样试试:二个,一个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手动机构,如有首先使电机和机械部分脱离,再手动摇丝杠,看能否上下移动。必须把机械和电气分开!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加工精度上的原因

网友:
你说的是:一个机械本体上有3个大孔套在3个主轴上,本体整体滑动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1。3个大孔的位置度与3个主轴的位置度误差大  2。3个大孔与3个主轴的配合间隙小,而且3个配合过定位  3。本体太重,电机力矩不够,增加平蘅配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谈下自己的看法:为了安全起间,将电机与本体脱开。先试验一根轴,没问题了再增加一根,直到都能用手盘车顺利运行,再接通电机。

网友(2010-08-25):
另外电机的功率配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
设计时应该要考虑到自己的加工精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