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陆590装置原理图

楼主(2010-07-24):
购买主题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0 点威望 才能浏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其内部电路不清楚,附点资料楼主参考一下吧。

楼主:
多谢版主。
请教一下版主,如果我把KM7控制线断开,这时我却给一个启动信号,并且调速电压为10V,系统会不会报警,我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不报警,那我就可以使用。我看的那台设备是开环控制,无反溃电路。意思就是说我要其他的电路都工作,只要求直流输出不工作。

网友(点评):
你这费付出了么:-)

网友:
多谢版主。
请教一下版主,如果我把KM7控制线断开,这时我却给一个启动信号,并且调速电压为10V,系统会不 ...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报警,这个控制装置内部有直流电机的保护电路。
楼主是想将2台直流电机换装其他电机吗,还是保留这2台直流电机,在某种时候使用其他电机。可通过改变PLC的程序再加装相应控制电路实现。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让它工作在两种状态下,一种是装置直接直流电机,正常状态;一种是让电机不启动但要求另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启动。如果加电路,让电磁电机启动很容易,加个电路就行了,但要求是电磁调速电机启动的时候,直流电机不能有电压电流通过。这就需要在K7后面加一个接触器,把K7当做中间继电器,后面加的接触器充当了K7的作用。问题就是,后面加的接触器不吸合,他如果报警也不是个事呀!如何让他无电流也不报警?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改,让电路不经过这个装置,但想多了解一下关于590的事情。最好有这个东西的详细资料,像说明书或软件一类的。如果版主有的话,千万要给我找一份哟,谢谢了。

楼主(2010-09-16):
设备改完了,效果不错,比原来好了多少倍。谢谢“我在飞”版主。有了你的帮助才能更好的改装了设备。

网友(2011-01-14):
我真的遇到了590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给你的贴子评分了没有。时间太长了,现在评分也评不了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客气的,你的设备改造好我也是很高兴的。在社区的平台上结识很多朋友,大家有问题共同解决,相互帮助也是社区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