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轴承孔怎样加工省刀具?

楼主(2010-07-24):
新设计的2种齿轮箱体,各有5组轴承孔,需要从3个方向加工。孔直径从100到180有10多种规格,精度基本是K6, 而且需要背镗台阶孔。由于是试制阶段,先加工2台,以后批量也不会很大。
     公司有现成的进口德国产的卧加,但制造部很NB的工艺工程师提出:必须买齐相应规格的可调镗刀,并郑重地让刀具商报价,结果按他的处方一算得RMB 50万元,气愤的我只好吐血!我告诉老板,我以前没买刀具就可以全部加工的,现在有德国加工中心反倒做不成了,真是科技日益发达啦。也怪老板的口袋鼓的太高,老板最后干脆把产品花高价给小公司外协加工了,两不得罪。超级郁闷!!!
     有用插补圆弧镗过孔的朋友吗?或者有更好的加工方法的,请大家献策。

网友:
厉害啊,以后量也不大,当然不能买50万的镗刀了,这钱花的可是很不值得哦

网友:
插补圆弧精度不够的吧,半精好用的

网友:
6级精度用插补我看悬,圆度就保证不了。有个台湾的厂家叫stanny,好像是这样拼,它的镗刀我看很牛逼,能做很大直径范围,其实好刀赖刀就是调整的难度问题,这个加工量不用这么好的刀。如果你有刀柄可以做个简单的,一样能用。单纯就是五个孔一把刀也没有多少钱,你们自己装个刀杆就能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刀调仪的话就不会很麻烦

楼主:
插补方法加工大型箱体孔,是国际上的新趋势,因为机床精度越来越好;省了刀具成本而且效率更高。我查了些资料,圆度误差可以控制0.006以内,国产机床肯定没把握。大型的螺旋伞齿轮的加工,国外已经直接用高性能的加工中心直接插补出来,可以省略很多的刀具费用和专用机床投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难,把刀装在主轴上,把表架起来就行,比预调仪准确。
工具:千分表,磁性表座

网友:
上面说的那个台湾的刀子可以,一套一个盒子,从小到大,我们这里作工装等非标件用,大批量的都是上欧洲的 刀子,目前看 ,插补不要想,风险太大,7及精度外圆我们这里批量有玩,mazak的床子,勉强,6级不行,你要是床子特别牛除外,令,单件生产,余量不好调,没有试切好,工件就干完了,可能好多都没有保证。

楼主:
因为是单件加工,卧加只能当作镗床来玩了。从镗床角度想问题,刀具好象已经不是问题了。多花几个小时,代价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