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安装滑轨与滑块是否合理?

楼主(2010-07-24):
如此安装滑轨与滑块是否合理?

网友:
侧面安装比较悬,如果侧面的配件不重还可以,还要看它的受力情况,一般两种导轨应该在同一个面,个人愚见,见笑

网友:
非常合理————————————————

网友:
看着不大舒服,感觉不牢靠

网友:
我认为还行啊。。。。。。。。。。。。。

网友:
没问题,
相关零件有一定精度要求

网友:
从图上看,好像是两幅滚珠直线导轨副,这种导轨按图组装形式,即可受正压力。也可立起与另一幅组成侧托形式使用。前不久我刚设计过这种形式,两边各两套滚珠直线导轨,托着一个有十几个高速旋转重达约两吨的钢棍箱体,下面用螺旋升降机构调整很是轻便。所以我认为你设计的合理。

网友:
是ok的啊。
只是两个滑块只有一个是基准,所以连接的那个零件右边那里没必要加台阶吧。
滚珠丝杠螺母的座子还没打孔是吗?

另外顺便问一下,直线导轨用台阶定位和用销钉定位,哪种常用,台阶定位我发现加工商加工的台阶总是很让人窝火。难道国外的都是用专门的设备加工的?

网友:
这个要求的精度会很高吧!不容易加工............

网友:
不合理。
两根导轨有主副之分,主导轨滑块需要定位,副导轨滑块无需定位而是需要一定的调整量。
找本导轨厂家样本,上面有各种安装形式。

To tigerguo1975 :台阶定位很常见。上加工中心;精度不够的话,再上磨床。

网友:
这个图没画完整啊,导轨没有压块等东西把线轨往基准靠,是不可以的,也不方便调整。
另外,只能是一个线轨上的滑块做基准,所以只有一边滑块需要台阶的靠的,同理,也需要螺钉等把滑块往台阶一侧预紧。

网友:
合理的 我以前也设计类似的结构

网友:
觉得如果力量分配合理的话是可以做出来的,如果能用侧面肋板支撑架支撑导轨的话可行度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成本的考量吧。实际中很少见到锲形压块压线轨的。

网友:
回复  风刃
可能是成本的考量吧。实际中很少见到锲形压块压线轨的。
引用 网友B:

不用斜楔,可以使用螺钉顶紧,如果少了这个,个人感觉台阶也没用了。显然这里不是成本考虑问题,而是少了一些东西。

网友:
螺钉顶紧,可以上图看看吗。谢谢!

网友:
上银样本上截图的。当然要添加辅助件。

网友:
可以这样安装,只是要加一些辅助装置,就如楼上所说的上银样本所示。

网友(2011-05-24):
学习了,呵呵,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导轨必须在凸台另一边加紧固,否则根本靠不紧。

网友:
这个可以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设计本身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细节部分还需注意,只要一条导轨的滑块定位即可,另一条导轨滑块只起支撑辅助作用!

网友(2019-07-17):
THK装配方式,见B1-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