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边线法兰命令后此角该如何闭合?急!

楼主(2010-07-24):
如图,我用SW08边线法兰命令后,红线区域的角该怎么让它闭合,是用“闭合角”命令吗?我怎么整不好呢,请高手们教我,谢谢!

网友:
楼主是准备怎样闭合,是这样吗?用闭合角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不出现圆弧处的缝隙吗?就像钣金件做出来的那样,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折弯对角的地方肯定是会有缝的,弯曲半径越小缝越小,要想没缝,除非是拉伸件了。

网友:
你要是都整没缝了怎么展开呀

网友:
是啊 必须要有缝的 钣金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