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进给轴的双伺服电机驱动---请教

楼主(2010-07-24):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下机床进给轴的双电机驱动的原理。

双电机驱动是机械设计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双电机驱动主要是用于齿轮齿条传动还是丝杠传动?双电机驱动就是为了增大驱动力还是有其它原因?双电机驱动在电气控制上有什么特别要求吗?双电机驱动是如何保证同步以及反向间隙?

网友:
也想学习 希望大家分享讨论

网友:
希望有大型、重型机床设计经验的专家们给予指导

网友:
小鬼子的高速加工中心X轴好像就是双丝杆方式的  减少Z轴的摆动

楼主:
这是沈阳机床的TK6926上进给轴采用双驱的实际例子,X轴采用齿轮齿条双驱结构,Y轴采用滚珠丝杆双驱结构。

网友:
简单说:
双电机可用于双电机消隙,中捷就用这种结构,其他的大都用机械消隙,有专门的部件卖。重型机床用的,目的是为了消齿条传动的反向间隙。
龙门双驱或者高速高精设备的重心驱动,主要是为了避免变形和减轻震动。
双电机对伺服要求较高,有些系统是选件功能,要额外付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