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几台柱塞泵输出轴端的油封高压击穿漏油!

楼主(2010-07-24):
我公司有几台柱塞泵输出轴端的油封高压击穿漏油,请问人工更换油封能否满足使用?需要什么工具?更换有何要求?具体如何操作?敬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很简单 里面是个骨架油封 根据泵的型号可以更换 不影响使用 技术熟练者快捷方便
宁波地区的话 我可以帮你解决 15957867515 陈

楼主:
谢谢先!油封更换时装的有点不垂直{装斜了}或安装后油封有点变形,该如何防止?

网友:
谢谢先!油封更换时装的有点不垂直{装斜了}或安装后油封有点变形,该如何防止?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个问题是经验之谈 变形了自然影响其使用寿命  安装骨架油封时尽量使其受力均匀就好

网友:
每个骨架油封上都写的有型号,安装时就是楼上说的受力均匀。不过记得一定要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