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母剖面图

楼主(2010-07-24):
请教;那位高人有右边内循环完整结构的{两边带防尘圈的}丝母剖面图?不胜感谢!

网友:
没图,只知道其工作原理:丝杠和螺母上都有弧形螺旋槽,把它们套在一起时就形成了螺旋通道,通道内填满滚珠。当丝杠相对于螺母旋转时,两者发生轴向位移,滚珠沿着滚道流动,有内循环跟外循环。

楼主:
没有直接回达!只是常识!还是谢谢了!

网友:
找厂家要样本。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找个样本,建议THK扫描下吧,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