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切削外圆会绕铁丝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24):
请问隔刀老坏怎么解决?

网友:
请说的具体点。我用的也是980TD

网友:
要不转速加点,要不减点,要不走刀速度加点或减点,到合适了就OK了。割刀老坏就多磨几把吧,!进刀慢点

网友:
是手工磨的刀吗?可以把切刀磨成中凸形,加大切削卷曲压力。如果是机夹刀,可以调整切削用量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主要是工艺的问题吧,和数控系统没什么联系哦。

如果你是想把机床的详细情况说清楚,那就应该把材料、主轴转速,进刀速度这些都写清楚才对啊。

网友(2010-08-23):
请说的具体点。我用的也是980TD。

网友:
我也是用的980TDb的,是不是刀的材质不对啊,什么料要用什么材质的刀

网友(2011-03-11):
这个我操作系统也有关系吗

网友:
最讨厌这种煞笔了!铁丝缠绕刀具和系统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这个与机器没关系,只与人有关系,看你技术如何,问题方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