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管路图的画法

楼主(2010-07-24):
我们机器上用到的液压管路原理倒是非常简单,就是管子非常多。我们厂的传统是除了画原理图外,还要把液压作为一个部件,绘制部件工程图。这种处理方法,有很多缺点:(1)管子密集,视图上线条太多。(2)各种接头太多,不能一一标注,笼统标注的话,又很难分辨。
       我的想法是,在2D工程图上只精确表达阀座、管架等零件的位置。至于管子排布以及用到的各种接头,则看3D确认。毕竟,我们已经画好3D了。
      不知各位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们公司是:只画液压系统原理图和液压系统布置图[确定大致走向和位置],其余都在元件明细表里!  都是标准化的!  走管要求整齐美观方便就行!  由操作者的经验去完成!

楼主:
恩。谢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网友:
我们除了2楼说的还会带一张元件接口图
注明执行元件 阀站 本站之间的接口尺寸 以及连接的管径啥的,

网友:
我们的标准作法是原理图,各元器件在明细栏里标型号作BOM表。我在做的时候都是标准元器件用符号表示,非标的用虚线轮廓图表示,管路用粗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诸位。 那请问,不同管径的管子如何区别?

网友:
油管的接口/接头,都是标准化{标准件}的,对应的相应的管径,容易区别,[除了非标设计的],可在图纸表示管子的图线上直接标注管子直径X所需管子的大概长度M,也可用引线引出标注

网友:
我们以前只画简单原理图,把各种元部件及接头领用到现场,然后在现场指导工人安装。

网友:
把各管路接口编上号码,然后在明细表中注明大小长度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啦。。。

网友(2014-08-15):
来学习学习,各工厂的做法大体差不多啊

网友(2015-03-12):
我是做液压,气动软管的,有需要软管方面的知识可以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9-03-30):
走管的路径没必要用图纸表示出来,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布置的,要布线人员实操,美观容易区分就好

网友:
我之前在造船厂做过设计,可以参考一下船舶管系的绘制方法,具体就不多讲了

网友:
管件接口处标管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