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屑液浓度计算

楼主(2010-07-24):
如果按1:10的切屑液原液与水配比出的切屑液浓度是多少?

网友:
一般,如果你能用好的切削液,那么一定会配个浓度计的。
按照推荐浓度,测一下为好。

网友:
利用不同浓度的液体折光率的区别做出的手持式浓度仪价格一般在200~500,现场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混配器根据上面刻度,调整到所需要的浓度即可
如果按1:10的切屑液原液与水配比出的切屑液浓度是9.09%?

网友:
如果按1:10的切屑液原液与水配比出的切屑液浓度是多少?
1、按体积算应是10%。
2、折光计读出的读数是有机物的含量,不同的切削液的折光计系数是不同的。

网友(2010-08-31):
回复 楼主:

    普通的原液浓度一般在20%左右一般情况下1:10兑水是就是10%左右的浓度,,原液浓度如果高些的话浓度测量仪测下来话会稍稍高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