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0-07-24):
已知:油缸的直径是φ160 输出推力需要40t
   问:系统压力应为多少?
不知道该什么算~
请懂的朋友能将公式步骤答按列出~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盼望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个不难吧,推力等于压强乘以面积,推力和面积都可以知道了还求不出压强?

网友:
推力F=40T=400000N
活塞面积S=3.14*160*160/4=10106 mm2
液压油的压力P=F/S=20.3N/mm2  即 20.3MPA
加上系统的压力损失,系统工作压力估计在22MPA左右

网友:
推力F=MG=40000*9.8=400000N
活塞面积S=3.14*160*160/4=10106 mm2
液压油的压力P=F/S=20.3N/mm2  即 20.3
加上系统的压力损失,系统工作压力估计在22MPA左右

网友:
系统工作压力要尽量向优选压力靠拢。

网友A:
最好找找手册,查查压力的序列,找优选压力。

网友(2010-12-10):
上面的公式好像太简单了,我原来做闭式系统的时候也是这样按照高中物理来算的, 呵呵结果可想而知。应该去查查液压手册或者问问明白人,反正我是不明白。

网友:
同意4#、5#、

网友:
我计算了22MPA.
希望你能用上

网友:
貌似很简单,拿出初中的物理教科书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么简单吗?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压力损失 呢?

网友(2011-01-15):
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压力损失 呢?

网友:
經常計算相差較大,壓力損失應該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找手册,查查压力的序列,找优选压力。

我觉得也是查手册好些,避免浪费

网友:
给你一个很关键的公式
1Mpa=10公斤力作用在1平方厘米上

网友(2015-04-18):
不对吧,40t只是一个重量,并不是油缸的推力吧

网友(2016-12-17):
就二楼的解决办法就行

网友:
1t=1000kg
1kg可以得到9.8N
40t=40*1000*9.8≈400000N
无杆腔面积A=πD2/4=3.14*160*160/4=20106mm2
压力p=400000/20106=19.89N/mm2=19.89Mpa
再查手册加上进油管的压力损失,回油管的背压以及其他损失就可以得到系统压力

网友(2017-03-17):
还有一个简单一点的换算,1bar≈0.1MPa≈1kg/cm2
40T=40000kg
D=160=16CM,R=8CM
40000÷3.14÷64≈199bar
至于沿程损失系统背压之类的根据系统具体情况再补充加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