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段出力精密控制液压站怎么设计?

楼主(2010-07-24):
现在的使用情况需要液压缸二段出力,第一次出力2吨力,第二次出力100吨力,需要控制精密可调出力大小,请问这个液压站怎么设计?油压缸的最大行程50mm,最快一个来回需要多少时间?速度越快越好,现在估计一个小时要来回800次,估计油温很高,需要考虑散热

网友:
加个油冷机  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太牛比了吧,1分钟800次,还2段出力,而且100吨,估计国产的各类阀难以达到控制精度

网友:
看错了,原来是1小时

网友:
需要知道你要求的速度,控制力值调整精度,发热其实不是很大
可采用比例控制

网友:
看你的图片,电机估计最大只有7.5KW。不可能达到你的其他要求。100吨的推力,250缸径在21Mpa才能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行家出手,一语中的!能上张参考图吗?

网友:
楼主的液压站应该不是特别复杂,我们做的液压站往返行程最高可达20Hz,压力可用比例溢流阀通过软件来实现二段力,如果缸径较小选国外的液压件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二段力是不是可调整的,20HZ怎么解释?行程是多少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这种人工单机吧

网友:
在工作的过程中加个二次行程调速阀
应该可以搞定你的二段力调整问题
不过你哪100T的压力国产的阀不好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