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可以用在沈阳CL6140的普通机床上吗?

楼主(2010-07-24):
液压卡盘可以用在沈阳CL6140的普通机床上吗,还有夹的紧吗 价格如何 谢谢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普通16、20,更小的6125等机床,我们都加过主轴气动、液压拉紧,液压卡盘的连接尺寸没多大影响,不合适的话,主轴加个连接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