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精密机床主轴的安装

楼主(2010-07-25):
看过很多资料上对精密机床主轴的安装介绍过于笼统,在实践中作用不大。大家能不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来说说具体的组装和安装工艺,包括零件和部件的选用标准等等。如我们激光雕刻机主轴用的FAG公司的7026精密轴承,外圈上有箭头标志,一直是当做为了直观的区分背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是厂方测得最大径向振动位置,两个装配时要错开180°安装,才能达到最佳精度,同样内圈上也有三角符号,作用也是一样,不知道搞修理知道的人有多少?特别希望有在精密机床厂工作的朋友,多介绍一下你们的工艺。

网友:
感谢楼主告知,下次得注意一下。我们用NSK的,工艺我们这感觉也挺简单的,还没到精密的级别,主轴径跳找到0.002就行了。现在普遍用台湾的主轴较多,动态参数都不错,也想了解一下人家是怎么装配的。楼主能否就了解的知识指导下?可能主要还是跟主轴和主轴箱加工精度有关,具体装配能找回的部分有限。

网友:
精密主轴需要打动平衡

楼主:
NSK外圈也是箭头标志,内圈是个o标志。公司用德国的机床,滚珠丝杠和轴承的配合间隙都是间隙配合,一般都是-0.01到-0.02之间,主轴和轴承内圈过盈0.02,一般用电磁炉加热,外圈也是间隙配合,挺好装的。但美国的特难装,都是过盈配合。我主要也是想知道这种配合的安装工艺?

网友(2011-03-10):
我们有些机床用P3等级或P2等级的轴承。精度高的NSK轴承,  一般轴承盒的说明书上都有这些介绍。

网友(2011-06-25):
1 安装方法 加热或者液压 2.动平衡并非光针对主轴 安装电机后需要做整体动平衡

网友:
5楼的NSK轴承说的对,内外圈都有最大跳动标记,NSK但高速精密轴承要求,轴与内圈过盈0.003左右,外圈与孔间隙0.0025,轴承使用说明上有,但丝杠轴承内外圈都是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