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不锈钢管扩孔

楼主(2010-07-25):
如图,德国进口的钢管,标号TP304/TP304L
为了焊接要求,将管口扩成一定角度(小于45度)。内径分别是12/19mm,管壁厚1.5mm
请问用什么器械可以实现呢
常规的那种扩管器我估计不能用,上设备的话又太大

网友:
冷轧机也许有可能实现

网友:
用卧式镗床加工,在镗床工作台上,固定好两个一样的V型铁,管子放在上边压紧,调好车刀杆车就是了。由于V型铁是调整固定好的,每车完一根,换下一根装上,压紧,就直接可以车了,不用再对刀,很快的。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是将管子改变成45度,壁厚不变
还是改变壁厚,加工个45度角

网友:
扩多大,你可以采用类似铜管翻碗一样的工具,不过有点硬,要想想办法,比如烤一下

网友:
什么意思,倒角留焊口?,,,,,,,,,,,,

楼主:
不好意思,说的不太明确,不是要通过切削加工内倒角

而是厚度不变 加工喇叭口

比如要在一根大管上横向焊接一根细管,就要把细管扩口一下,减少流体阻力

楼主:
就是有点硬这样的估计不行

网友:
那个手动扩口工具的确不行。你说得“上设备又太大”是什么意思?是管子太长还是觉得买设备投资太大?

网友:
这等于要做大小头的意思,楼主最好传个图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