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一端的预紧螺纹损坏---请教

楼主(2010-07-25):
因长时重力切削使用,滚珠丝杠一端的预紧螺纹经常损坏烂扣,螺纹为M36X1.5细牙的,改为M36粗牙螺纹是否好点?,请教高人,有何好的办法?

网友:
改为粗牙不可行,建议楼主将螺纹改为M33X1.5

网友:
加双螺母  粗牙自锁性不好。建议考虑。

楼主:
双螺母也试过!螺母没坏,都是滚珠丝杠螺纹损坏烂扣的,无法预紧!

网友:
不可以用粗螺纹,用细牙的目的是增加自锁性,如果说螺纹损坏的话,建议校和下螺纹的强度,看看切削时的力是否超过了螺纹的屈服极限!查下手册就能知道结果!如果说是螺纹强度不够的话,要么更换为大1型号的螺纹(通常这种改动的话,设备的拖动需要整体改动),如果想就这么现有情况是用的话,那说明设备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不能满足搂住要求的重切削状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建议搂主更改切削参数,降低效率。如果说要是一定要这种的切削的话,就要搂主有承受这种零件更换损坏的后果的。

楼主:
cococ     谢谢了!   多谢指点!

网友:
滚珠丝杆是用细牙的,如果锁紧螺母锁不紧,它上面应该有个横向的螺丁,螺丁上面用铁丝绕一圈固定螺丁不转,这样就不会松了,如果还松,那就是你加工吃刀太多,

网友:
以我粗浅的经验分析下,换个思路,觉得可能不是螺纹本身的问题。因为我是做机床行业装配工艺的,装丝杠见多了,可能原因有二
一,锁紧螺母本身质量问题,这牵涉到材料和热处理,看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自己做的,就很可能出现选材和加工不合适的情况,专业厂家做的比较好。因为我们自己做过,情况不是很好。
二,装配问题。锁紧螺母的装配在丝杠装配过程中是个重要的环节,螺母装不好极容易造成精度不良,易损坏的情况。对螺母的锁紧力矩,放松螺丝的锁紧力矩都是有讲究的。锁紧后要对丝杠圆周跳动作一个测量,大概在0.01-0.015以内(视情况而定),如果压合的面是斜的,对螺纹的损害极大(可以参考锁紧螺母样本,比如盈锡的说明教详细)。我记得曾做过锁紧螺母的装配作业指导书,能找到的话可以给你个参考下。

我的意思是不一定是螺纹本身的问题,不要纠结与此,发散思维,多多考虑,谢谢!

楼主:
重大机械   赞一个!   多谢指导! 获益非浅!

网友:
切削力大概有多大   是什么机床?

网友:
指导说不上,也不敢当,只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罢了,我想这也是网站始创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