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没有电火花产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7-25):
线切割机运行正常,高频开了,电流电压正常,但是就没有电火花产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柴油吧导电块 和导论 清洗下  还有检查功放管 再者就是 工件于杠之间的导电

网友:
检查电源、功放、脉宽、间隔、如都有,再看床身的开关是否都打到1位置了

网友:
线切割机运行正常,高频开了,电流电压正常,但是就没有电火花产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引用 网友A:

    嘛叫正常,有电流还是没电流叫正常?

楼主:
回复 4# cncw252 你好,运行正常指的是,钼丝的走动,跟机器的运转正常,就是缺了一个没火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其中两条线(一条红的,一条黑的)接错了,本来应该接到控制柜的,它误接到工作台上了,可能是运输过来之后,装的时候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