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四方刀架的转动---请教

楼主(2010-07-25):
大家好 !
数车四方刀架为什么在手动方式下正常转动,而在MDI方式下或者自动方式下会不停的反复转动。例如T0101按循环后,刀架会不停的反复转到一号刀。

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在MDI方式下刀架是否正常。

网友:
证明此刀架有锁紧信号,到位没有此信号,故刀架会继续抬起旋转

网友:
3#说的对,刀架没有锁紧信号。检查一下刀架上的接触元件,可能没接好或者坏掉啦!

网友:
把刀架盖子打开一看就明白了,看不明白再提问吧

网友:
可能是里面信号盘出了问题,拿着好的信号盘,试一下

楼主:
不过在手动方式下正常 。。。不知具体是哪里坏了

网友:
是一直是这样呢还是这几天突然变成这样了?
原来好的时候“MDI方式下或者自动方式下”转动刀架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网友: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机床数控化改造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

网友:
信号盘的位置移动了 ,调整下信号盘的位置就好了把

网友:
觉得楼主的情况是偶尔的吧???手动正常,自动不行的毛病我还没有碰到过唉

网友:
估计是滋铁移位了..如果过保修了就自己拆吧,里面还是相当简单的

网友:
那要是换不了刀位是怎么回事呢  我用的那台老是  换刀时间过长然后报警 现在停在三号刀位上 就一直不能动了!

楼主:
是一直是这样呢还是这几天突然变成这样了?
原来好的时候“MDI方式下或者自动方式下”转动刀架是什么样的情 ...
引用 网友A:

   你好,原来是好的,然后被修后就这样了,,,修的时候参数没有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盘我转了,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关注,这个问题详细如何能解决了。

网友(2010-09-06):
你好。这个是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