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流量1个小时就达不到要求的原因,在线等!

楼主(2010-07-25):
用了半年的离心泵使用一个小时不到就流量达不到要求。拆了泵前过滤器看查看,里面渣不是很多,叶轮也很干净。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备台。可以使用3个小时,泵前虑篮渣满了才会流量不行。
谁来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发热转动机构阻滞或有空气吸入

楼主:
发热转动机构阻滞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电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空气不可能吸入的。

网友:
盘根密封不好。。。。。。。

网友(2010-11-13):
进出口阀门是否完全打开?水泵是否吸入空气?水泵管道终端出口是否流量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