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测量传感器---求助

楼主(2010-07-25):
    我这里是一个轴在一定长度范围往复运动,需要测量其往复移动速度,是否有这样的速度传感器?其检测原理是怎么回事?哪里有生产和销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光栅尺或电子尺,测量位移,有很多

楼主:
光栅尺或电子尺,测量位移,有很多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或电子尺,测量位移尺寸我知道,但是能测量移动“速度”吗?

网友:
回复 3# renliangbing 在软件中计算一下,试验机测量速度都是平均计算的,也有表可以转换的

网友:
除了 光栅
位移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
请问你的运动原是什么啊
   是电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