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管子能加工翻边孔吗?

楼主(2010-07-25):
管外径38,壁厚3的304不锈钢管,要在此管上先加工翻边孔,然后再攻M8的螺纹。
请问这样的管子能加工翻边孔吗?

网友:
要以的,开个模具就行了

网友:
是内翻还是外翻,是内翻还是外翻,

网友:
曾经在展会上看到这样的设备,钻孔/翻边/攻牙一齐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妨细说下,..........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前几年在深圳高交会上看到的,国外的机器,不大,比一般的钻床大不了多少,关键是刀具,钻攻一体,速度很高,加工的时候那工件都烧红啦,完了后有发蓝的效果。

楼主:
补充说明:此孔由内往外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钻空是挤孔啦!!!!

楼主(2010-09-23):
受益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 热熔钻 吧?

网友:
热熔钻是个好东西,方便快捷!

网友:
哈哈,热熔钻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