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需要校水平吗?水平对机床有影响吗?

楼主(2010-07-25):
请教铣床需要校水平吗?水平对机床有影响吗?

网友:
所有机床都需要校水平,这是机床检验、使用前的必要一步。
水平不好,机床底座、床身就易变形,如果导轨变形了,还会有精度吗?另外,也会增加机床的磨损

网友:
那是肯定了,所有床子都要调平的
还要用地脚螺栓打在地上固定

网友:
不调整水平的话,有时还会出现机床共振现象、润滑系统异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床子都不用打地角了,直接打膨胀螺栓用压板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一个道理嘛

网友C:
现在,机床安装没有以前认真 了、

网友:
水平是肯定要的,只是现在的机床安装都没有以前的认真了,这就是现在的机床厂家售后服务问题了

网友:
不调整水平的话,有时还会出现机床共振现象、润滑系统异常等。
引用 网友C:

    现在,机床安装没有以前认真 了、

网友:
回复  wangjia5884

    现在的床子都不用打地角了,直接打膨胀螺栓用压板压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们就叫“擦烂污”,谁干的要被别人嗤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机床说明书上就是推荐这样的做,高刚性设计,现在的加工中心基本都是这样的,我接触的。400、500、630的卧式加工中心都是这种安装方式。

网友:
肯定要调,主要是要保证机床的加工精度。这里面有一定的学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不对,机床的水平是机床的基础的基础,不用调,用压板压?我估计是外行骗外行的话了!!
你看一下说明书的安装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说的是不用打地角螺栓,水平当然要有,要不怎么保证机床的精度,安起来还不七拧八歪的

网友:
肯定要 啊
你加工精度要求高点的东西就会发现了
比如要你加工个平面
中间凹两丝
水平不好
可能加工出来就是凸N丝了

网友(2010-09-22):
水平是肯定要的,只是现在的机床安装都没有以前的认真了,这就是现在的机床厂家售后服务问题了!!!!

网友(2010-10-25):
机床的水平肯定要调的,而且还需要看扭曲!!

网友:
现在的机床安装没有以前的认真了......

网友:
机床水平肯定要调了~~~~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楼主是故意的吧?

网友:
所有的机床都需要水平,没有水平就没有精度,而且对机床本身也有伤害!~

网友(2010-12-16):
回复 网友B:

这样也方便啊。。。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水平就没有精度

网友:
水平当然是要校正的,不然你的铣床三角着地"跑了“怎么办......呵呵

网友(2011-01-21):
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