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件,我有一批活想加工,量特大

楼主(2010-07-25):
我有一批活想加工,如图
想让大家研究下,是如何加工的,量特大。如何加工才能最快.是不是用机器直接成型的。如果是机器
的话,大家知道是用什么机器吗?在哪里可以购买。

网友:
用注塑啊.这个形状直接用拉料机拉出再切断估计也行

网友:
做这样的型材,然后剧段

网友:
楼主说了量特大,注塑会不会太慢了?

网友:
依楼上那位哥们之见用什么比较快?我也是觉得就用拉料机!注塑出来快!不知后面来的高手又有何之见?期待

网友:
挤塑机可能快一点,但还要加工两端面(除非割很长的一根,放在下面一个一个割断.放在机器上割的断口有点不平的)
我做过螺丝刀的手柄的挤塑机

网友:
对头,做成型材,在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面不需要加工的。只要割断就行。

网友:
平面度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你那尺寸要求严不严

网友:
建一条挤塑生产线,成型的塑料长条会源源不断地从模具口部流出来,然后经过传送辊上的切割平台,被切成定好的长度上。其速度一分钟有几十米吧。

网友: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当然是直接挤出成型了

网友:
要么楼主有空去人家挤塑的单位学习学习.买点料,开幅模具,先试试,看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这样最保险.
牵引和切割的机器都很简单的,估计你看到了回家就能造出来

网友:
注塑要制造模具哦,要看你量了,多的合算,不多就不合算了

网友:
量多大啊 一天1万件?

网友:
直接做模具量越大模数越多!直接完成不要切了太麻烦本人做模具多年了!有机械加工的活联系我啊!我在苏州木渎韩森13402655957!

网友:
直接挤出机 切断就行了

网友:
做挤塑的模具不贵的,车一车再线切割,用砂纸打打光就ok

网友:
端面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挤出再切割,精度高,切割不行,原来我做过尼龙的活,尼龙太粘不好加工,粗糙度不行。否则就注塑,

网友:
材质是尼龙6或尼龙1010?加工后具体要求?只有根据要求才可以制定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