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5):
KND系统的数控  在运行走刀的过程中  料车到一半  突然停止! 显示频提示 :“准备未绪”   我按下复位并无效果,检查紧急刹车也是正常状态,,程序的中,光标也移回顶端了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坏问题,许久显示“准备未绪”。手动并无反映,等不了了,就直接关机,过会儿重开,一切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精度偏了,需重新对刀!搞不懂,难道是机子马力不够,车到一半撞刀了?还是料太硬了,走到速度250.....   S900    直径86  高40的 熟铁毛胚  是系统问题?还是存在什么某某问题?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下你的限位开的的信号.一般厂限位用的是急停的信号.

网友:
电机长时间过载,发热导致的。是变频电机吧!可以让厂家把热值调高

网友:
基本上是行程开关的问题,软行程,和硬行程都要调好,还有走刀250,是不是快了,我只加工sus304。走刀最多才100,有时候也是机床的问题,我们厂的Gsk980tdb,有时候也是,重启就好了,是电不够用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悉心指点,

网友(2010-11-20):
回复 网友A:

高手
我司的机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能告诉我们
变频器的热值怎么去调整吗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
我司的设备经常也出项过这样的问题
走刀量在180至250之间
用的是S150的线速度
偶尔会出现这种状况
也只能关机后再开
如果电的问题
能说明白点不

网友:
X、Z轴电机电缆漏电也会报警,看一看配电柜中驱动器报警没有。

网友:
供电不够,导致系统变态

网友:
话说我们公司的一台数控铣也这样。做着做着就什么X轴驱动未绪,Y轴驱动未绪。什么的。很恼火

网友:
顶一下...................................( I+ _: \3 o2 g9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