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A铣削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10-07-25):
38CrMoALA调质后HB260-280,无法铣削加工,材料太黏了,黏刀片,刀片的刃马上就崩了。

各位大侠推荐一下刀具及刀片,三特的刀片试了好几种了,都不行。。。

跪求~~~~~~~~~~

楼主:
只看不回,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YW1   YW2  试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能再详细的说一下你的加工条件吗?切削参数、冷却、机床等

网友:
热处理真的做到位了吗?

网友:
低速切屑试试,减少背吃到量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零件啊,你的热处理做的怎么样啊。毛皮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也在做这种材料的零件,没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合金铣刀

网友:
用加工不锈钢或高温合金的铣刀片试试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用的是三特的1010刀片,过几天在试用下1030刀片

网友:
低速 重切  要是机床刚性不好的话 刀片跟嚼豆子一样的  慎重为好

网友:
氮化钢调质后韧性大,是不好加工的,如果是车,那刀具刃磨很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