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不平行对产品跑偏方向的影响及判断---请教

楼主(2010-07-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希望会的人不吝赐教!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厂的设备有很多是辊子组成的生产线,产品从放线部分开始,经过一系列不同功能的辊子压延、纠偏等作用后,在设备末端将新产品卷曲成卷,完成生产过程,交下道工序。这样的设备经常会遇到产品跑偏的问题,即产品偏向一侧。我现在想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如果我的辊子向不同的方向没有和其他的辊子平行,那么我产品的跑偏方向是怎样的?产品跑偏方向和辊子的倾斜方向、驱动有什么关系么?
2.辊子跑偏的原因有哪些?需要则么处理。
其中第1个问题我比较关心,希望大家能告诉我答案,最好理论方面的分析,当然有经验的直接说结果也很欢迎。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没有图样很难说,不是皮带机。
工件向切线运动方向进动。
一般,平行度问题出在轴承档,需加强或冷却。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是问题不够清楚么?

网友A:
有两种情况,一是水平位置不平,材料上辊后由于重力的作用向低处滑移。二是偏斜,材料上辊后,由于螺旋效应,由先接触处向后接触处滑移。解决办法,校正辊轴,在适当的位置安装螺旋校偏辊,尤其是对有一定宽度的板料尤为有用。

网友:
从LZ的叙述中“.........经过一系列不同功能的辊子压延、纠偏等作用后.......”应该是上下布置的辊子,那么跑偏的原因:1 辊子的轴线与流水线的中线不垂直,运动方向是辊面接触点的切线方向
       2 辊子两端的间隙不一样,压紧力就不一样,摩擦力大小就不一样
      3 两端辊子的直径不同,接触点的线速度不同

网友:
跑偏是正常的,原材料的因素、辊的平行度、辊的圆度等导致跑偏。
精度要求高,在工作位置和复卷位置加纠偏机构似乎比较合理。

网友:
流水线带钢一般多少都会跑偏,这里面有安装的问题;也有带钢本身的应力或者轧制时出现的松紧边、中鼓等很多板型的问题,这样有时在一定的长度内加入纠偏辊。效果最好的就是双棍纠偏。就是前后两辊绕一固定点微转动,这两辊为水平,平行关系,因为两辊同在一机架上,当带钢跑偏时机架转动一定角度,达到纠偏效果。

网友:
跑偏情形在带状材料输送时很常见,想不跑偏的话,每根输送辊都要检查平行度!或者装纠偏系统!

网友(2010-10-02):
一般来说棍子不平行,这制件易偏向收口的一侧。

网友(2011-07-31):
1.辊子不平行
2.辊子两端压力不同
3.辊子两端直径不同

网友B:
相关辊子穿带的设备,卑职有点经历,产品跑偏的原因中,大侠们都叙述了,在此谈谈辊子调试:
要想料带跑得好,辊子的精度要保证,主要是圆柱度,及两端轴承孔的与圆柱表面的同轴度,
现在就当辊子OK,简单的调试方法如下:
1.将一根作为基准辊子的水平调好,定好方向;
2.以定好的基准辊子作参照,调试相邻的辊子,步骤如下,
    A.调节水平(水平仪)
    B.调节平行度(卷尺或皮尺,依次圈辊子两端,两端同长即OK)
3.按第2步,依次调节其它辊子。

网友C(2013-10-16):
引用 网友B:
相关辊子穿带的设备,卑职有点经历,产品跑偏的原因中,大侠们都叙述了,在此谈谈辊子调试:
要想料带跑得好 ...

这种生产线,能不能把辊子两端车小,让钢板自自己往中心走,我们输送的皮带多是这样设计的,基本不会跑偏,这种生产线我没有接触过,只是说说我的想法,不知道具体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生产线,能不能把辊子两端车小,让钢板自自己往中心走,我们输送的皮带多是这样设计的,基本不会跑偏 ...

两端车小不是往两边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端车小不是往两边跑吗

不会的,会往中间挤的,因为我们皮带输送是张紧的,所以有受力情况,这种生产线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效果。

网友(2014-02-07):
托辊的高低怎么跑偏啊 向水平高的跑偏吗????

网友(2015-12-10):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情况,一是水平位置不平,材料上辊后由于重力的作用向低处滑移。二是偏斜,材料上辊后,由于螺旋效应 ...

六角车元帅:
  我们的涂布机也跑偏比较严重,怎么去校平呀。
我们的料是带料。

网友(点评):
一般这类设备都设计有纠偏滚,可调整纠偏。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22-03-03):
非常受教,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