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电镀线脱脂部位突然着火---请教

楼主(2010-07-26):
具体如题,电镀线电解脱脂部位突然自燃。当时设备未运转,未通电。请来厂家也未说明原因。请各位高手帮个忙,给分析一下。由于事发突然没有照片请见谅。具体位置在,正极电解脱脂之后的吹气位置,下一个部位是负极电解脱脂。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帮个忙吧。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如果不解决难保以后不会发生。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分析事故及其发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有全套的技术资料,当时的状况,哪里有人能什么都不看就有明确的分析,那不是神仙了吗?

楼主:
呵呵,是我唐突了。我只是想请问一下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们给人家分析现场事故,都是先把图纸详细看了,到现场看状况,再会同各方面讨论,找原因,
举个例子,有些事故是偶发的,比如是由外在的东西引起的,比如静电等,这个东西要做处理,以后就不会发生了,
还有些东西是由集聚引起的,比如一些化工和有色的线,要某些东西聚集到某程度而引发的,
事故,必须先找缺陷与确切的原因,否则,人家乱说一气,下次还是有问题,

楼主: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找来了设备厂家,他们根本说不出原因。

网友:
我不相信设备生产厂家对他设备事故一无所知,除非是特别小的厂子,纯粹山寨人家的设备,不知道山寨的是什么,你那个设备厂子多大?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一个南方的公司。我没去过。
就是维修也只是两个天津的办事处人员来的。知识帮忙清理了一下镀液。更换了一下线缆。整理了一下渡槽,别的就没了。也没分析出原因

网友:
那你得详细介绍情况,事故原因不是大家随便讨论下就可以定的,除非你是领导/

楼主:
那完了,我还真不是领导

网友(2011-07-05):
可能是脱脂和碱咬的放在一起的原因吧,可能是碱的氢气引起的,我厂也发生过此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