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0-07-26):
如图所示的零件能不能在镗床上一次装夹完成加工,如果不能应该如何加工,才能保证两圆中心线直线度误差最小?

网友:
镗床估计不得行吧,这个属于不规则的孔,镗床很难加工的。长度有些长,不知道铣床能不能加工。新手,等到高手解答。

网友:
B与C两个图给的有点不全,不知外形是方的还是圆的。就两端的孔,一是两圆相交,一是两圆与直线相切的孔,四孔轴线有一定的平行度要求。这是一件典型的镗床活,尤其是用数显坐标镗,一次装夹,就可加工出来。具体步骤是:1,外形不管是圆还是方,如精加工过,在侧面可用百分表找直,如是毛料,也要基本找直。将活压紧在工作平台上后,工作台旋转90°,用主轴一边贴住基准边后,退回主轴,将主轴中心进至中心孔位置,数显归零,(如中心孔位置要求不太严,可用尺子直接找出中心,或用顶针直接找中心。)将中心孔钻通后,镗一头孔;加工好后,工作台旋转180°,以中心孔为基准,用百分表找正主轴后数显归零,加工另一头的孔。

网友:
我一直就觉得 图纸画成这样不好

楼主:
谢谢六角车大侠的回复。
该零件C端是安装轴承套的,原设计C端与B端是相同的,轴承套外圆也要设计成如B所示形状,加工安装很困难,所以我想改成如C所示形状,这样轴承套加工和安装就方便多了。如4楼所说这样可能也不是很好,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看起来怎么像平双机筒,如果是的话,好加工,不用数控也行哈哈

网友:
可以加工,一定要有个老师傅做,细心

网友:
非要这样设计吗?有没有可能改一改呢?

网友:
可以加工,看精度如何。精度能决定了加工方法和加工速度。。希望楼主能把信息给清楚

网友:
你的图纸中间相通的地方时什么样的啊。这样的零件镗床上可以加工。不过机床的回转精度要好。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原图如图1所示:E、F向结构相同,F侧安装一轴承套,轴承套外圈与孔配合。直径440,460两孔中心线同轴度误差为0.012mm,圆柱度误差为0.012mm。更改后F向机构如图2所示,轴承套也做相应的改动,请教各位,这样改动是否容易加工?轴承套是否方便安装?轴承套安装精度能否达到要求?谢谢。

网友:
可以镗加工,没问题

同轴度以及圆柱度有点难度,看你机床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