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工件,材质是2Cr13, 能否在局部镀硬铬

楼主(2010-07-26):
有一个工件,圆轴类,材质是2Cr13, 图纸要求在局部镀硬铬,在尺寸D60f7 长15mm处,镀层0.2mm, 镀后磨到尺寸,请问可行吗

楼主:
镀硬铬是为了更加耐磨,为什么镀0.2mm厚呢,有必要镀这么厚吗,其表面与旋转油封接触。

网友(2010-11-25):
可以的,把不镀的地方有一种专用的油漆刷好后晾干,不镀的地方暴露在镀液中就可以了。厚度就看镀的时间了

网友:
太厚了!很麻烦的!容易掉!分几次吧!

网友(2011-01-02):
太厚了,而且硬度较高不容易磨的,一般是镀前磨、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