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锥齿轮滚轧加工批量实验结果

楼主(2010-07-26):
齿坯:

滚扎完成:

加工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wMTM5NzQ4.html+

加工速率很好

一堆、排列:

拟合:

拟合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wMTM2MTI0.html

接触痕迹:

跳动检查:

结果比较理想,5个试件,径跳在0.014~0.023。

网友:
水平可以,不错,----------------

网友(点评):
998不轻易夸人 夸过一个做铸造叶片的,一个加工钛合金的,还有一个鬼魅

网友:
水平可以,不错,----------------
引用 楼主:

    很少有大侠认为不错的东西哎~~~哥们,赶紧去申请专利啦

网友:
外径平面不理想..................

网友:
学习了 很想看看插进去的箱子里什么样的

楼主:
很少有大侠认为不错的东西哎~~~哥们,赶紧去申请专利啦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已经申请。

楼主:
外径平面不理想..................
引用 网友B:

齿顶锥面,滚轧必然会出现“双眼皮”。模数大一点的,可以先挤高一点,再行去除。
“双眼皮”现象,在滚轧圆柱蜗杆时,也有出现。一般讲,不会影响啮合。

网友:
要是能看到加工机构内部结构就好了

网友:
能告诉我们机械内部的结构吗
见识了
谢楼主

网友: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轧齿???
只是热轧都要将毛胚加热到那个温度以上,看LZ的齿轮象是冷轧啊,玄机就在那个箱子里吧

网友:
很好!学习了!!!!很少有在论坛上看到实际加工的!!希望论坛能有更多的加工录像视频!

网友:
开眼界了。。。。。。。。。。。。。。。

楼主: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轧齿???
只是热轧都要将毛胚加热到那个温度以上,看LZ的齿轮象是冷轧啊,玄机就在那个 ...
引用 网友C:

是冷轧。小模数(模数<2.0)的可以用冷轧。

网友:
恩,再看了下视频中的动作,明白了,LZ高人,
按照书本上的介绍说,这种加工方式的齿轮,由于其晶体结构不象滚齿一样是被切断的,因此力学性能很好,赞,LZ真是聪明!!想不发财也难,呵呵,这种机子做大批量产品,那是相当的高效率啊,赶紧接单子,同时把设备藏得好一些,以防被山寨

网友:
从技术上讲,这个不是新技术,很多年以前就有,但楼主的产品也确实不错,但说发财倒说不上,哈哈,

网友:
我看过70年代出的的这方面书,很多数据资料来源于前苏联人搞的研究
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么高效率的东西,没有大规模推广开来

楼主:
从技术上讲,这个不是新技术,很多年以前就有,但楼主的产品也确实不错,但说发财倒说不上,哈哈,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提供点儿以前搞的线索吗?我想参考一下。

楼主:
我看过70年代出的的这方面书,很多数据资料来源于前苏联人搞的研究
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么高效率的东西, ...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简单而已。呵呵!

网友:
资料方面的东西,请大虾找一些日本汽车齿轮的书籍看一下,讲的比较好,关于大模数的,有先精锻再滚轧的,可以连精锻机的技术一起看一下,对你搞大模数的有帮助

以后深入交流也可以,大家可以交换点图纸资料,楼主最大模数现在可以搞多大的?效率怎么样?我们可以对等交换些资料,我这里有从材料搞起的具体资料,

楼主:
资料方面的东西,请大虾找一些日本汽车齿轮的书籍看一下,讲的比较好,关于大模数的,有先精锻再滚轧的,可 ...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找找看的。
目前能做M<2mm。
以后多交流。

楼主:
滚轧螺旋锥齿轮,说简单就那么回事,但做起来蛮麻烦的。
首先滚轧轮的加工问题,就不是上机床切一个大轮那么简单。

网友:
哈哈,动画作的不错,大虾应当把上面的那个也画上,

楼主:
哈哈,动画作的不错,大虾应当把上面的那个也画上,
引用 楼主:

这是两个零件,不是滚轧轮。
滚轧轮结构,因考虑强度、刚度,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向998学习,那家伙好东西真不少///

楼主:
强烈建议楼主向998学习,那家伙好东西真不少///
引用 网友D:

三人行必有吾师
何况几位网友都推举998
必定是错不了的!

楼主:
用滚轧方式成形或精整螺旋锥齿轮,并非任一螺旋线类型都合适。

为了尽可能让滚轧轮扩大通用性,比如M=1.2、10齿和M=1.5、10齿都能加工,就必须使同一锥面上的螺线的螺旋角处处相等。
这就是所谓的等角螺旋锥齿轮,也叫对数螺旋锥齿轮

我所采用的,就是等角螺旋锥齿轮。

网友:
不错,看来已经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了!

网友:
只能做这一种规格吗?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只能做这一种规格吗?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引用 网友E:

一副滚轧轮,可以加工模数接近的、齿数接近的不同齿轮。具体要验算。

“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是什么意思?俺不明白了!

楼主:
去除滚轧多余量,看起来自然顺眼一点儿。或可消除不少朋友向我提出的疑问。

楼主:
完成件的拟合:

网友:
做的还可以的,只是觉得这个锥齿轮有点怪!

楼主:
做的还可以的,只是觉得这个锥齿轮有点怪!
引用 网友F:

您是指,齿线弯曲弧形,要比以前见过的螺伞平一点?

网友:
强悍!!!!这机器是专机吗,只能加工这个产品

网友:
楼主高人,真的很行呀,佩服!

网友:
请问楼主,做一般的伞齿,锥齿,应该更没有问题了吧。有可能的话,要向你学习……

楼主:
强悍!!!!这机器是专机吗,只能加工这个产品
引用 网友G:

    一对滚轧轮,可以加工模数、齿数接近的不同齿轮。

楼主:
请问楼主,做一般的伞齿,锥齿,应该更没有问题了吧。有可能的话,要向你学习……
引用 网友H:

直齿锥齿轮,因为有明显的单齿接触阶段,所以要改滚轧力的进给控制,为机械凸轮的。
螺旋锥齿轮,受力较平均,比较好控制。

网友:
强,干得不错!以后要多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楼主又让后生涨见识了

网友:
好东西是不能够让你看见内部结构的 不过给大家分享下快了也挺好的

网友:
你的专利号是多少?我想下载下来看看,呵呵。

楼主:
你的专利号是多少?我想下载下来看看,呵呵。
引用 网友I:

 过一阵儿才能下来。我也在催。

楼主:
接触区控制

靠大齿轮的设计修正来实现。

如下图,未修正的大轮,典型的线接触:

设计修正后,可以得到希望的接触区。如下图:

楼主:
在装配位置精度不太高的场合,需要更多一点儿的修形。
看起来啮合区小了,实际应用中却效果良好:

楼主:
今天接到电话,专利很快就下来了。

楼主:
[转帖]对数螺旋锥齿轮的三维建模与几何参数
设计作者:尚珂,李强 分类:机械设计与理论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0-03-22
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锥齿轮在机械、汽车、航空等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而机械装备向大型、重载、高速的方向发展,对齿轮传动平稳性、承载能力高、重合度大、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的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提高锥齿轮传动的性能和效率,以满足工程领域的需要。因此,本文在分析研究了螺旋锥齿轮的啮合原理、传动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螺旋锥齿轮传动形式――对数螺旋锥齿轮传动。对数螺旋线具有在同一条螺旋线上各点螺旋角处处相等的特点,具备了优良的工程应用特性,因此将其作为螺旋锥齿轮的齿向线,以解决目前螺旋锥齿轮传动中存在的不同啮合点处的螺旋角不相等带来的动力传递效率低、摩擦磨损严重、传动不平稳等的缺点。研究工作是锥齿轮传动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是对锥齿轮传动领域科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并且极具工程应用价值。本文完成的研究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1.通过对已研究完成的对数螺旋锥齿轮的啮合原理及传动特性的分析,结合格里森弧齿锥齿轮的设计,深入的研究了该种新型螺旋锥齿轮与格里森螺旋锥齿轮啮合原理的异同,得到了对数螺旋锥齿轮的结构。2.通过对对数螺旋锥齿轮的三维造型设计,验证了对数螺旋锥齿轮啮合原理体系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为下一步的齿轮有限元分析、机构仿真等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后续数控加工、制造打下了基础,也为对数螺旋锥齿轮参数的设计确定方法提供了依据。3.在对数螺旋锥齿轮三维造型的基础上,对比格里森弧齿锥齿轮的轮坯设计,研究各种齿制推荐的经验公式、线图和经验数据,分析了对数螺旋锥齿轮参数设计及确定的原则,给出了齿轮各种几何参数的定义及基本参数的确定方法,为工程实践奠定了基础。

网友:
做的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齿轮一般可以精密冷锻成型的,一次锻造成型,精度也很高,由于表面塑性变形成型,表面强度及耐磨性优于机加工件。可参考XRB的资料,目前汽车用齿轮基本都是精密锻造成型,效率比楼主的应该要高

楼主:
齿轮一般可以精密冷锻成型的,一次锻造成型,精度也很高,由于表面塑性变形成型,表面强度及耐磨性优于机加工件。可参考XRB的资料,目前汽车用齿轮基本都是精密锻造成型,效率比楼主的应该要高
引用 网友J:

版主能否介绍一家可以精锻螺伞小轮的?

网友(2012-02-23):
引用 楼主:
齿顶锥面,滚轧必然会出现“双眼皮”。模数大一点的,可以先挤高一点,再行去除。
“双眼皮”现象,在 ...

齿轮与滚轮逐渐缩小中心距的成型方式,必定会出现的软肋。

网友K:
请教LZ,滚扎加工与铣加工比有什么优点,或者说它本身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LZ,滚扎加工与铣加工比有什么优点,或者说它本身有什么优点!

滚轧比切削加工效率高得多,故而成本低。

网友(2013-05-12):
佩服楼主
这个还没研究过
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