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Works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楼主(2010-07-26):
各位:我刚装了2009版SldWorks,可一打开就会出现 “SldWorks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不知道是啥问题,请教各位大蛱,如何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步骤如下:

   1:360全盘杀毒。
   2:控制面板中卸载SW
     2:优化大师彻底清扫注册表以及DLL后缀文件,还有残余卸载文件,
   3:在C盘下手动删除SW的残留文件sw data,sw corp ,  以及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4;重新安装SW2009。问题解决。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799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照以上做了,可重装后一打开SoldWorks就又自动关了,重装了几次还是这样,晕哦

网友:
你以前装的什么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是2007的

网友:
2:优化大师彻底清扫注册表以及DLL后缀文件,还有残余卸载文件,

这一步你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优化大师优化了一遍,也不知道这样对不

网友:
2:优化大师彻底清扫注册表以及DLL后缀文件,还有残余卸载文件,

优化只是提高速度,不能把残余的2007的注册信息完全干掉的。

这一步是关键啊,我当时找不到注册的优化大师,是手动的一个一个的删除的注册信息的。你要觉得麻烦,找找破解的优化大师,或者重装系统。

楼主:
嗯,我再试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