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版CAXA做齿轮二维图到SW打开后,草图尺寸正好扩大了十倍!

楼主(2010-07-26):
今天我发现,用09版CAXA做齿轮二维图到Solidworks中打开后草图尺寸正好扩大了十倍!
第一幅是我作CAXA2009版做齿轮二维图:
第二幅是我转换成DWG格式文件:
第三幅是我用Solidworks打开并进行拉抻等操作,齿轮实体终于做出来了。
当我进行实体装配时,发现我做的这个齿轮的尺寸刚好是我原先
用CAXA所做的草图尺寸的十倍,原来齿轮的内花键孔的小径是
15,做成实体后内花键孔就成150,原来齿轮的齿顶圆是40.8
的,经我拉抻操作后变成408。晕死!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
不知论坛上的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遇到的话,又是
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盼回复!!!

网友:
没遇到过,齿轮花键还是用插件的好

楼主:
我晕死拉!!,原来是我自己设置的单位不正确,害得我白忙活了一天,现把我设置的过程一一帖上来。[img

楼主:
第四步与第五步之间只修改了一个地方,把“输入数据的单位由(厘米cm)改为毫米mm,前面的过程都是点“下一步,一步一步的完成。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单位,以前一直都是用默认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单位不粗枝大叶哦!俺也注意注意!

网友:
你插入图的时候有个选项,SLD默认为厘米,你是用毫米画的。他不就扩大了10倍吗。插入的时候把默认值改为毫米就可以了。不过我最近没时间去研究它怎么定义为每次插入都以毫米为默认值。楼主要是找到了告诉我一下。嘿嘿

网友:
自己吓自己!虚惊一场!呵呵!

楼主:
回复#8,网站的那些画齿轮视频和相关的教材中也没有这个仔节哦!

网友:
呵呵  我也注意到了你那个单位中的厘米

网友A(2012-04-13):
引用 楼主:
我晕死拉!!,原来是我自己设置的单位不正确,害得我白忙活了一天,现把我设置的过程一一帖上来。[img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设置,可是打不开你的图片。能不能文字描述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设置,可是打不开你的图片。能不能文字描述一下?多谢

要一步一步的往下设置,单位要选毫米,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单位设置错了造成。

网友(2012-09-15):
不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