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机床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10-07-26):
今天老板给了个活
要我做个高速机床夹具
要求是平均工作转速在12000~18000r/min,用来夹回转类工件,
一天了,实在是找不到方法来设计了,
用了好几个方案,都不能满足高速回转时的可靠性。
哪位大侠给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觉得把夹具放在回转体内部,通过螺丝的进出控制夹具的膨胀程度,使与工件达到一定的粘结度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个夹具主要用来夹的是圆柱状的工件,用夹具本身的高速回转时的膨胀来夹紧工件很好,但是不容易实现啊。
从内部向外夹,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但在工件外部夹就不怎么容易了。

网友:
有个图才好具体研究……

楼主:
没有图还,只给了个转速范围和工件直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中心架和或者跟刀架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跟刀架是不旋转的,现在需要的是把主轴的旋转加到工件上,跟刀架提供的是支承作用,
转速在一万转以上时,普通夹具的可靠性太低了。

楼主:
用弹性涨紧夹头怎么样?

网友(2010-08-27):
在大批量圆形零件加工的流水线上,绝大部分工序都是不停车来实行零件的装夹的。通用夹具就是弹簧夹头,分涨夹(夹孔,加工外圆)内夹,(加工内孔)。设计这种夹具的夹头部分并不难,一般大学的夹具设计教材上都有。就是让弹簧夹头收涨的机构有一定的难度,那得根据使用设备的结构特点来设计。其基本结构是,一根拉杆,用螺纹和夹头连接,再通过设备主轴孔从机床后边伸出,与一能在主轴上滑移的带槽圆轮连接,(主轴加长引出)带槽圆轮靠一拨叉手动进退,以控制弹簧夹头的松紧。如果你见过这种结构,设计起来很容易,如果没见过,想象起来还是很费脑子的。
    注意,使用这种夹具生产时,操作工人得带三个指头的羊皮指套,以防划手,干熟练了,有的工人就不愿用了。可能刚开始不太习惯,活不容易一下子装到位,干不了几个活后就适应了。

网友(2010-12-01):
不知道有没有高速用卡盘

网友(2012-03-20):
应该可以用高速卡盘,市面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