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管路插件,请教

楼主(2010-07-26):
我在之前画的管路中,一切都正常,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再用,无法从右侧数据库中将法兰拖到界面中,而且画管子的时候,总显示“请指定有效的步路零件来开始步路”这个对话框。左侧的属性栏也不一样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各位高手能不能给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一是路径被修改了,或是路径下的文件修删。打开老文件看看。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SW?

网友(2011-10-31):
加我吧 有问题Q我 28962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