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8画铰刀的画法

楼主(2010-07-26):
绞肉机的铰刀用SW2008应该怎么画啊?哪位高人能够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实体扫描切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先拉个圆柱实体   在插入螺旋线贯穿实体  在绘制铰刀刃切面形状   选择扫描或者扫描切除选取螺旋线和切面形状就行了    我蒙的  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呵呵

网友(2010-10-22):
不是很清楚,不懂它的原理,也不能瞎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