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槽钢和70角铁上开孔,什么办法最快?

楼主(2010-07-26):
钢架,在100槽钢   和   70角铁上开孔, 什么办法最快? 请各位师傅给予指点

网友:
这个零件加工,采用冲孔最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呀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在钢架上开孔!

网友:
吸铁钻,能行哇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多买手电钻钻啊 多大的孔  把钻头磨好了 多找几个人钻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汽割嘛!!!

网友:
没错,气割快,吹几下就穿了

网友:
磁力电钻,气割,都行啊

网友:
看多大的控了,气割小孔的话估计有难度,小孔还是电钻来的快

网友:
孔大的话用气割,小你就用手电钻,条件允许应磁座钻

网友:
钢架上开孔!安装是吧,用便携式液压开孔器。10mm以下钢板直径60mm以下的孔都可以。

网友:
楼上的,便携式液压开孔器,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地方有这种设备?携带方便不?

网友:
路过,下了就顶一下。我想应该是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2010-08-25):
用等离子比较快,不过孔口毛一点

网友(2010-11-07):
用磁力钻是最方便的。

网友:
气割就好了,估计你的孔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