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液压维护,深感液压系统检测工具太少了!

楼主(2010-07-26):
小弟负责液压维护,深感不足的一点就是液压系统检测工具太少了,比如就是压力表,现在有好多地方想做出统计数据,向各位高手请教下有没有先进的液压检测设备,检测压力流量以及功率等液压参数的,先进些的,不要像压力表一样需要连接到系统中的是最好,最好可以给我说厂家型号以及报价,我的邮箱地址hehongbest@126.com,发了最好给我在论坛留个消息,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同感如有顺便贴出来,大家共享。

网友:
不连接到系统,怎么检测,至少系统要留有检测口。检测工具是很多的,我在浙江大学液压楼里见过,都是计算实验数据的。

网友:
有专门作这类测控的公司,你提要求,他就可以给你做全自动监测,包括计算机分析,并且发现初期的故障与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成熟的技术,但一般生产厂不愿意使用,主要是费用问题,生产厂都是到了有问题的时候现抓,上设备的时候则尽量的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仁兄应该是浙大的校友吧,小弟这里拜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也想实行这样的检测,但是由于成本问题所以不能实时监测,只能出现问题再判断,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要是接入系统也可以,我留出了接入点,但是很多接入点就是可以装个压力表而已,比如流量以及功率是否能监测呢,

网友:
你说的项目,现在都可以监测,另外,可以根据一些振动波形预先判断会是什么故障,当然,这要在系统设计的时候考虑,后续不好玩了,

现在主要是成本考虑,像德国的许多系统,都有完善的监控手段,我们现在基本是人工判断,以前的老工人一听泵的声音就知道什么毛病,现在的人的这种功能基本消失殆尽了,哈哈,

网友:
实际维护中,并不需要太多的检测工具。
对于普通回路,只需要检查漏油与否、动作到位与否就行,有压力表就足够。
对于比例、伺服回路,最好能有力士乐、穆格的信号发生器。
维护是很少检测流量的,而且大部分的高压流量计精度都不高。
检测功率也就是同时检测压力和流量,或者检测电机的电压、电流。